大家帮忙下,一个CMOS跳线无电压导致SB不能起振的故障!

楼主(2009-12-26):
这块是联想扬天M2630  主板是L-I945GC但不能确定是什么品牌板

现在这个板就是COMS的3脚无电压!
是在双二极管出来那点能测试到3V左右的电压,而在COMS的3脚不能测试到电压,重3脚往回跑线,发现有好几个电阻和芝麻管进老SB,现在不清楚的就是COMS的3脚跟双二极管的电路是怎么走的(感觉是个VBAT的检测电路)我尝试过重双二极管那点直接飞去COMS2脚,但电压一下被拉低老成0.9V老感觉是短路。
特别来求助,大家谁能提供一个图纸 帮忙分析下!
谁能提供下图纸,谢谢!

网友:
摘掉跳线帽电压还是被拉低吗?如果摘掉跳线帽电压还是被拉低就跑跳线到电池座之间的线路,如果摘掉跳线帽电压正常我怀疑是SB短路。

网友:
南桥挂了,

网友:
这种明显是南桥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短路  要是查上ATX电源应该会发热的!!!这个一点也不发热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就不用图纸了,你可以打一下它的对地阻值是否有短路的。?一般为SB坏了

网友:
肯定是SB把电压拉低了

网友:
像你这样的情况应都系桥挂了!

网友:
1. I/O 坏了也会导致COMS电压 把I/O拆出来  再测COMS电压是否正常  2。COMS电路断路 3.南桥坏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我有一块845是这个现象,SB挂了.

网友:
南桥短路不一定就要很热哦.跑一下电路嘛,进了南桥短路的话,就麻烦了.

网友:
下了跳线冒打下跳线中间一个对地阻值,看看南桥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