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显示器不过电啦!

楼主(2009-12-26):
首先说明本人是维修主板的,对液晶显示器比较好奇,今天遇到了一台AOC17寸液晶显示器 故障是:不加电(不过电了),型号是:TFT1780PS    拆开后发现大电容有点鼓  保险管已经烧了   于是就把大电容和保险管换掉   结果开机又烧保险这次也把SOK083贴片电容也崩了,  兄弟们帮帮忙这故障主要查那里 还要换什么管子啊!   谢了!

网友:
烧保险与电容坏是两个故障,,,以前就鼓了,只是这回保险烧了,,,所以来维修了,所以你要查保险烧了的原因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说的SOK083帖片电容是在什么位置,但可以肯定主滤波电容后端的电路有短路。

网友:
电源部分挂了    式机加假负载嘛     不然烧死你~~~!

网友:
从桥堆后面断开300V看一下是电源管还是桥堆坏了,电源管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电容被换反了没有?

网友:
保险烧断,300V滤波电容鼓包,一般是接入了380V电源引起的,这时要检查压敏电阻,整流二极管,电源开关管和电源IC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嫌麻烦的话就换通用电源板吧,

网友:
不要老是急上保险

网友:
由维修造成的二次故障,修起来就麻烦了,换保险前,要把故障点排查准了,不然后悔来不急。电容焊反了?桥坏了?电源管坏了?如果管坏了,点管芯片要换了,--

网友:
如果整流堆坏了,一通电就烧保险管

网友:
电源IC坏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