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P4M80-M7主板不触发

楼主(2009-12-26):
映泰P4M80-M7主板不触发 好像短路了
测试卡灯-12V灯闪一下就灭
开关跳线有3.3伏电压
求维修思路

网友:
是不通电,通电一闪吧,可能短路了,先不要12的CPU供电看会不会不通电。

网友:
你是触发了自动关机还是不能触发啊。看你说的像是触发了保护关机啊

测试卡灯-12V灯闪一下就灭 是在触发前还是触发后?

网友:
触发后一闪即灭
在触发就不行了

网友:
拔掉12V供电还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掉电后还能触发吗?若能为触发电路故障!若不能为功电短路所致!

网友:
先不要12的CPU供电看会不会不通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,最常见的短路都发生在CPU供电,先不插CPU供电的那个4PIN的接头再开机试试

网友:
在拔12V之前要先看是不是跟20针的12V是不是相连的,不是的话就肯定是CPU供电短路

网友:
把P4小插头拔掉,能上点那基本上是CPU-VCORE短路了

网友:
LZ说了:不插4Pin供电也是触发即停。
首先不触发是看看几个SB电压正常不?
然后拨掉20Pin供电,测量为AGP和内存供电的MOS管有没有D-S间短路的。

网友:
是CPU供电又问题解决了
现在问题又来了
停在自检画面LOGO七喜品牌机

网友:
BIOS刷了,也许解决问题

网友:
能继续触发就不是短路,

网友:
可能是BIOS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清空CMOS跳线当时能用
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停在自检画面上了

网友:
停在这里先排除内存,硬盘,硬盘线,接口有无问题,或者其它的配件有无问题,如果确认是主板的问题,那主要查一个各供电正不正常,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,我遇到过两相供电其中一路双杠波形看不清,也能起机,进桌面,不稳定的

网友:
太不稳定了
试了好久偶尔能正常启动
重启后又停在七喜LOGO画面

网友:
那就是其它供电短路了嘛。3.3,5V。先查一下对地阻值。

网友(2010-03-05):
这机板子BIOS型号多少,知道的告诉我下,小弟先谢谢了。我这BIOS上只有SST39后面的就看不见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要确定是短路导致不能触发,还是触发条件不满足所导致的!?

网友:
看你这样的问题,肯定是CPU12V短路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