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置扬声器可用插耳机没反应

楼主(2009-12-26):
笔记本内置音箱正常, 插上耳机,内置音箱还在响,耳机没声音,  请问是哪坏了?    插孔坏了?还是声卡芯片问题?
插口好像没坏,还有什么地方坏会有这种现象

网友:
应该是耳机插孔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不能切换,也可能是声卡切换电路坏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驱动不对,我就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