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FMV645的板子没有待机电压

楼主(2009-12-26):
各位师傅,我这块富士通FMV645的板子没有待机电压,也没有电流。不上电。MAX785外围的16V供电,和5V也有。SHDN也有+5V,也有换过新的785,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大家帮我看看啊。。急

网友:
on3与on5有么?没有就先查下这2个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,和晶振是否启振

网友:
ON3和ON5都没有。它们通到一个专用的芯片上去了,这老机没配件,估计没什么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