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P问题求助 (可以开机启示IBM logo画面,但无法保存blos设置)

楼主(2009-12-26):
IBM T41P问题求助 (可以开机启示IBM logo画面,但无法保存blos设置)

一块IBM T40P主板 独显的。  开机可以看到 IBM  logo画面,但因为coms 设置不对,会提示出错,但进入COMS里面设置后,按F10 或退出保存,软重启就无法启动。  非得把电源断开再重新开机才可以点亮板子,但COMS又提示出错,又得重新设,但又是老样子。      问题就是无法保存设置好的BLOS。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。换个BLOS电池也一样。    这个要如何处理???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

网友:
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

网友:
请哪个师付,看到我上面发的图,帮忙提供一个BLOS程序我。  谢谢  zhangcobi@yahoo.com.cn 或贴在坛子中。

网友:
看这个样子,你还是找人帮你修吧,别把问题给扩大了

网友:
先去掉所有的外设单板外接测试    论坛里有BIOS自己去下

网友:
修过几例是因为南桥导致的问题。

网友:
没遇到 学习了 我估计是bios 问题

网友:
cmos电池正常的话就刷bios

网友:
换个南桥看看

网友:
是桥的问题吗 ?

网友:
看你说的故障现象 想看电池电压是否进南桥了 南桥坏的面大

网友:
这种说不来,我也在怀疑,桥的可能性大吗,先刷看下,不行再动桥也不迟,

网友:
现在是这样的 ,一开机是能显示LOGO画面,停在那要好久, 在这个好久的过程中,如果按键盘上的兰色键 或按F1或 ESC 是可以进入BLOS中进行设定,但只要一设定好 保存退出 ,重启就无法启动了。 这里会发现装BLOS电池的两脚是短路的 ,非得把电池拔掉,谤两脚不短路了,方可以开机。但这种就只能显示一个LOGO面 其它的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怎么刷BLOS呀 ,现在是只能在 BLOS LOGO画面,要不就是在BLOS设置中, 接入了光驱和硬盘 都无法到启动过程那一步。  而且现在的这个BLOS  我刷哪个好呢 ? 是不是T4的BLOS都通用呀。  如果不通用 请传一个我  T41P的主板

网友:
先检查下cmo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,要是没电了就换个好的试试;再就是刷bios试试行不,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南桥的故障了。碰到过南桥虚焊导致cmos信息不能保存的,加焊南桥后好了。

网友:
BLOS找到了 ,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highlight=T41P

不过我想都无法用硬盘和光驱引导进入  这样如何刷呢 ?   在BLOS画面那按ESC 想跳过时就 是重启,但却又无法重启。非得把电池取下 或放一段时间 让电池两脚不短路时才可以开启

网友:
帅哥 报什么错 都不说。。。。虽然我不会修 ,,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,不行在加焊南桥!

网友:
怎么刷呀  ,接了光驱和硬盘 就是不能引导呀 。过不了  BLOS吧 。反正就是过不了BLOS 。软重启也启不了。非得断电 再把电池取下  再接了 再开机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