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e 声卡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6):
进系统发现声卡已装好,但喇叭。耳机都无声,仔细听可以听到很小的断续的暴音。
进CMOS按键可以听到喇叭发出响亮的滴滴声,看图初步确定U516 (TPA0232 声音功放)应该是好的
现在想换个声卡ad1981,但手上只有ad1888,看PDF脚位定义都相同,应该可以代换把,大家
给的参考意见,谢谢了
问题

网友:
用ad1981换ad1888可以,反过来换的话好像是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这就不是硬件方面的问题。你看是不是切换有问题或驱动不对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先换功放芯片,不行再换声卡芯片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吧!

网友:
驱动不对引起这个很正常 然后测量下声卡供电稳定不

网友:
最后找到故障点了,一个电容C888极性反了(不知是哪位大师的杰作),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

网友:
看起来,芯片是否也换过了,是不是温度调大了,吹下来电容,再装起来的时候没注意啊

网友:
不一定是这个电容反了的问题,声卡IC还是有问题。

网友:
作为一个维修人员,连电容的+-极都分不清,那他可以回家看小孩了。。。呵呵 所以应该是就是电容的问题吧

网友:
额。。。。。修主板还是有料版比较好 可以对照换

网友:
维修时要细心呀

网友:
呵呵, 维修真的要靠细心啊 ! 有多少故障细心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