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至达845GLE有时不加电

楼主(2009-12-26):
触发没反应,诊断卡亮都没亮,可是开机绿线电压从3。3V拉底到0。9V,是不是保护了,有时又正常,这该怎么查呢,要是保护应该也要亮一下才断电吧

网友:
按着南桥或者IO开机。。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那你测电源的各项电压输出了没有啊?没有的话,那当然是不会亮了。麻烦你描述的在请楚一点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
如果电源绿线拉低了还不触发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类似的故障造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别的电压都没有输出,电源换过,短路的话有时怎么会正常呢

网友:
触发电路中的各个点的电压你量了没有

网友:
绿线已经拉低了,W83627的IO,61。67。68。72。73全都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