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彩380电源,启动时风扇动一下即停,求助

楼主(2009-12-26):
待机时,紫5V,PW-ON电压正常,7500 4脚3.3V,12脚12V,8-11脚2.1V左右,14脚5V,短接绿黑线,4脚跌到2.8V左右,8和11脚瞬间轻微跳动,然后稳定在2.1V左右,5V和12V在启动瞬间有一点电压(很低),马上就消失了;另外启动瞬间不知那个元件发出轻微的“擦”声,检查高压直流正常,输出部分元件外观也没有损坏的痕迹,请教各位老师,可能是那部分有问题呢?谢谢

网友:
补充一下,以上电压用机械表测的

网友:
应该是有东西短路吧。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后边整流二极管有短路的

网友:
谢谢楼上,你是说短路保护吗,那7500 4脚好像应该在3V以上吧

网友:
12V 5V对地打阻值,看看是否短路

网友:
查12V 5V整流管是否击穿

网友:
谢谢回复,整流对管正常,12V,5V对地20欧左右,取下负载电阻有几百欧

网友:
谢谢回复,整流对管正常,12V,5V对地20欧左右,去掉负载电阻有几百欧

网友:
对多彩电源,建议查一下431,很多时它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大水牛的,短接风扇只见稍动就没反应了。两个控制IC都换过了

网友:
谢谢两位,原以为帖子沉底了,没想到还有人回,这两天因为没头绪,没再搞它,有空再试试

网友:
今天再搞了一下,更换了3.3V稳压电路的 431,还是不行,检查主开关管正常。启动瞬间“擦"的一声,不知是那个元件,是不是有过流现象呢,恳请高手支个招,万分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