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上网本ZG5无缘无故黑屏

楼主(2009-12-26):
用户反映头一天正常关机,第二天就开机黑屏了 电源 硬盘四个灯开机瞬间闪一下 然后就
不亮了   求解决方案

求大侠 大仙 大胜

网友:
麻烦说的详细点,电流到多少?再按还是那个故障么?待机正常么?

网友:
这个问题有点烦。。看一下VGA   北桥,,南桥的供电正常不的。

网友:
主板放电了一天,开了N次机还是那样,风扇转,长按开关能开关机,也不关机  就是屏亮不起来  好像都不自检

网友:
BIOS 放下电看看 可能BIOS死机故障

网友:
看看电流跑到那儿了   貌似接触不好  看看内存  晃动小屏试试

网友:
刷新下BISO试试,宏基的A0A150的机器有这个现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机无显示了,是BIOS造成的,黑刷下BISO就OK了,你也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AOA150也是上网本。

网友:
说细点,板上电压,还有电流跑到多少了

网友:
刷新下BISO试试,宏基的A0A150的机器有这个现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机无显示了,是BIOS造成的,黑刷下BISO就OK了
请问屏幕不亮怎么刷BL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屏幕不亮怎么刷BLOS

网友:
他说的很明显是一开机就掉电。。
你不说清楚,大家也是有心无力。。

网友:
你把开机的电压和电流说下多少?电流能跑到哪里?如果电流电压都正常,南桥检测物问题,你检查下屏线,最后再刷BIOS。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BIOS

网友:
wo ye有这么台本子   还没搞定呢    郁闷

网友:
楼主说的太笼统了

网友:
楼主是普通用户吧  还是送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