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主板PCI插槽不能用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09-12-26):
PCI插槽插诊断卡可以正常显示,可是插网卡电视卡等设备在进WINDOWS后都没反应,没有发现新硬件,手动添加也不行。找不到,就和没插一样。BIOS重刷了也不行。其它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应该桥有问题了
可能脱焊

网友:
应该是桥的问题吧。估计应该是桥挂了。io也有一点小问题的时候但是很小

网友:
可以确定是桥么?  南桥虚焊还是怎么、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