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KC19液晶显示器

楼主(2009-12-26):
屏幕下边3分之2显示亮度正常,上边3分之1比较亮是什么问题,请论坛里的朋友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。谢谢!

网友:
应骇是屏电路问提

网友:
这个论坛里有的,不是高手是修不好的

网友:
屏的问题,侧面的3个矩阵芯片最有一组缺电压,应该缺的是VGH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,,屏坏了,,,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原因

网友:
换一块屏就好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 屏驱动电路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