掉电?

楼主(2009-12-26):
一上电就掉电,场效应管没坏,电容没坏,电压IC没坏,PC小插头跟电源插座12V是相连的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请教高手

孤帆远影 -1 以后请规范求助贴发帖规范

网友:
你要把问题说清楚
第一  不插12V掉电不  如果不掉重点查12V {CPU供电电路中的小元件 别忽略下管 电源IC用替换法)

第二  如果不插12V也掉电 重点查 5V待机电压 如 USB和PS/2的供电脚是否短路 网卡有无损坏 南桥或南桥周边

网友:
可  能   是  北  桥   量下

网友:
你这板子4针插头和20针里的12V相连,就不要用不插4针插头的方法来判断了

首先检查整板是否存在短路的地方,ATX各输出端,各场管的输出级
如果确认板子没有短路,那有可能是某路供电缺少所引起的

LZ至少应该把板子的型号,接口类型写上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