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旭日150CD1,CD2灯常亮

楼主(2009-12-26):
待机有3.3V,5V,1.5V,1.2V,这四个电压,不知道应该修哪里了,哪位高手给点指点啊,本人新手。

网友:
BIOS电池 没电了

网友:
测过了,有3V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你的这种故障我修到过,bios资料不对也会CD1,CD2灯常亮

网友:
呵呵,没有修过机器吧?

网友:
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 这里附上BIOS程序  刷个试试

网友:
我没有编程器怎么能刷BIOS啊?

网友:
这还是我的处女修,麻烦大家多帮忙啊

网友:
检查后U2在待机下就输出了0.3V的电压,U2的G级电压是0零,不知是否正常

网友:
现在用手按下I/O就能自动开机,但不跑码,

网友:
待机2个灯亮,不触发是不是。
正常这两个灯应该一闪即灭
直接换KB910Q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先把图纸找出来。。一个个慢慢的查下去

网友:
150  这么多问题吗

网友:
我修到过开机cd不弹盒的,故障是io虚焊,拖下就解决掉了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弄南桥   这个机子南桥也挺爱出问题的

网友:
楼上说cd不弹盒,怎么和io有关系, 百思不得其解

网友(2010-01-25):
不知道  LZ 问题解决没 。我这里也有台差不多的故障 。。 解决了分享下

网友:
150  除了CPU供电芯片        好像没别的什么问题哟

网友:
问已解决,加焊KBC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附近量量电路

网友:
还是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吧

网友:
这故障很难修的,只有好好查每个电路,又轻微短路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