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X5000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09-12-26):
近日接到了一台惠普NX5000本本开机无显,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就做了显卡(北显集成的),换了可以亮机了,但是过LOGO就成了暗屏了,外接也一样的。换了好几个桥都一样。没有办法了,请高手指点,不胜感激!

网友:
改个高压不就行了吗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,要是主板上的问题 就改 个高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