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外接无显示

楼主(2009-12-26):
联想旭日150,外接无显示,其它正常,这是什么问题呢?急求,谢谢各位高手了

网友:
ADP3205  加焊下

网友(2010-03-29):
ADP3205 不是CPU供电块吗,换那个有什么用呀!这个又不是什么通病!

网友:
我的本也是这个问题,测H V R G B都没波形输出,测门电路也正常,换北桥后还是一样,没办法了,请高手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