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L10276BC28-11A 屏线插反白屏

楼主(2009-12-26):
本人是新手,手里有台NEC的笔记本,想拆屏配RTD2025L驱动板当显示器用,配板回来后那个屏线被我插反了,等我再插回来是就白屏了,屏线接口附近有个IC,四组信号线是进到那个THC63VDF64A的屏IC里,然后看到有四个100欧姆的电阻,也在IC附近,请问各位师傅是屏烧了还是这个IC坏了,屏线的1 2脚有3.3V供电,几组信号线上也有1.2V左右的电压!在线等待!坛子里有会修的吗? IC北我拆下来了!

网友:
我手里有这个屏,我用20单6的反插试了,不会烧的。你确定没插反时能显示么?这个屏的驱动比较特殊,用通用程序是点不了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绝对能,我的老本还在呢?请问下版主用什么样的程序啊?能发个给我吗?我的邮箱是xiaoliang07958@163.com,能给个你的联系方法吗?万分感激!

网友:
插反指定是白屏了,但一般很少会烧,你可以分析一下接线,反了不会烧。。。

网友:
插反有很多屏IC是会烧的。不信钱多的试试看

网友:
哎,没搞过液晶啊?刚买的2025L,屏线是通用的那种,正反都很容易插上的,保险电阻,电感都没问题,今天测了下屏驱动IC,是拆下来测得测得IC 8脚到11脚(是LVDS转TTL的驱动IC输入脚)对地都只有30欧姆左右的阻值,应该是不正常吧?等驱动IC买回来装上去试下!

网友:
NEC的14寸老屏,采用双芯片设计,你说的那颗是LVDS接收IC。这个型号如果插反屏线,烧这个IC的情况的确是很多的

网友:
怀疑是连接屏线的IC烧了,毕竟之前是好的,插反之后才这样,先换个试试,

网友:
白屏可能是屏IC坏了,你查下到屏IC的电源正常吗

网友:
谢谢7楼的指教,东西到了换上试下

网友:
几年前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情,屏现在还在货架上放着呢,呵呵,插反肯定要烧屏上的IC,如果通电时间短的话是不会烧的。时间长的话肯定挂了IC

网友:
请问楼主的芯片在那里买的呀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淘宝上有啊?不过好贵,一个10块,而且最少要买5个,加上快递费就60了,希望只是烧了那个LVDS转换IC,要不然就没辙了哦,因为我不会修,给别人修叫天价!

网友:
多收集一点坏屏啊,  什么灯管 芯片很多都需要用到的
买起来不划算!

网友:
今天把THC63VDF64A换上去后,开机电屏,终于看到一个浮动的无信号的窗口了,想这回终于修好了,认真一看才几秒的时间久花屏了,重新开电源刚开始几秒还正常,一下子又红的白底绿的还有线条全部出来了!这是怎么回事啊?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出在哪了啊?

网友:
这是我换了屏驱动IC后的样子,真不知道怎么搞了,坛子里有人说可能是主IC坏了,刚问了下要50块一个,而且只能5个一起买!我晕啊?

网友:
各位大侠我的屏终于搞定了,是那个LVDS驱动IC不良,一共买了5个,想来想去觉得还是驱动IC那立的问题,今天换另外一个新的上去就正常了,然后换了根灯管,感觉还不错!发两张图片分享一下成功的喜悦! 美中不足,右下脚那里特别亮,中下的位置又比较暗!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没安好吧

网友:
我记得换灯管时,旧灯管中间的部分有两个很小的胶圈透明的,但是轻轻一刮没散架了,找不到合适就没管了,是不是这个原因啊?有的买不?

网友C(2020-04-06):
此屏的供电电压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