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A10求图纸

楼主(2009-12-26):
我手上有一台东芝A10的机器,故障是:待机电流0.01A,开不起机来。待机5V和3.3V都没有,MAX1631的22脚主供电没有,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,但没有图纸,希望有高手能给我上传一份图纸,还有就是指点一下给点维修思路。板号应该是设个吧T03916F0     FHZSY1A5A000672 010TD1 PHILIPPINES

网友:
看看cpu Q1上有电压没  如果有就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  拿你就主修 系统供电吧

网友:
CPU Q1上也没有电压,系统供电怎么修,能不能指导指导,或者给我上传一份图纸。谢谢啦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