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问题

楼主(2009-12-26):
一块NF4的板,刷BIOS时刷成黑屏了,点不亮. 我取下BIOS看了一下型号是W39V040BPZ的型号,晕死正是这个型号我的编程器刷不了.我就在找了一块费板上的BIOS型号是PM49F004T,容量都是4M的,正好我的编程器也可以刷.就把原先备份的BIOS刷进PM49F004T里面去.但是刷完之后,装进主板还是一样点不亮. 不知道是不是这2个BIOS不能代换吗??

网友:
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?

网友:
两种不能代换的

网友:
也有可能你备份下来的BIOS也有问题,因为你的编程器都没支持吗

网友:
嗯。开始机器是能点亮的,因为必须要用无盘启动,厂家自带的BIOS不支持无盘启动。备份的BIOS我是从一模一样的主板上保存下来的。能点亮的时候是在DOS状态下刷的,正好刷到中途,突然断电了,所以就失败了。

网友:
BIOS容量一样一般情况是可以带换的

网友:
6#不要误导人家,这两种BIOS是不可以代换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这2种芯片不能代换,它们的区别在哪里,我看了下一个是3.3V电压一个是3V电压,是这个区别吗?

网友:
类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容量        电压       类型
Winbond W39V040FA (4Mb)     4M       3V            FWH
PMC Pm49FL004T LPC/FWH       4M      3.3V         LPC/FWH
这2个芯片的区别就只有电压吗?

网友:
你查一下这两个片的PDF试试,看看它们的各功能引脚定义是不是一样的.
很可能不是一样的吧

网友:
不能只看容量,有些是不可以的,我就遇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