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能开机但没显示

楼主(2009-12-26):
Acer笔记本能开机,但没显示,我拆开了就见到网卡口的针脚全烧黑了,我想拆开网卡芯片开机试试能不能有显示,附近有两个芯片,不知那个是网卡控制芯片?请师父们,指点下!
         一个芯片型号是R5C833

        一个芯片型号是BCM5787MKMLG

网友:
一个芯片型号是BCM5787MKMLG是网卡芯片啊,雷击的???

网友:
呵呵,你是新手吧?

网友:
谢谢喔!是笔记本维修新手,以后还需要你们多多指教!

网友:
你把网卡隔离先干拉!试试看!如果不行 ,然后在把网卡吹下来!可能档机在网卡拉

网友:
25晶振的那个就是网卡了,还有就是照你说的网卡估计短路了,量这两个芯片周围的电容,短路的就是了。呵呵

网友:
还是先吹掉网卡芯片,比较直接啦!

网友:
烧黑了     雷击的吧   慢慢测哦  这板要耐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