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宇瞻2GU盘,打开提示: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G:怎样 ...
求助:宇瞻2GU盘,打开提示: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G:怎样恢复数据?

楼主(2009-12-26):
加焊,故障依旧,用EASYRECOVERY可认出2.16G的数据,但好多不能用,用winhex和findate根本认不出u盘来,不知再如何处理了。望大家给点建议。
恢复数据

网友:
主控芯片是:UP13-BD UT0833

网友:
把外壳拆了,压着存储芯片插进电脑试试,我维修过一个联想的,用风枪加热马上插入电脑就可以读,冷却了就不行了,芯片内部接触不良了.

网友:
如果是硬件故障,就按楼上的做,如果是软件故障,那要做数据恢复

网友:
林玮军
有道理,最近apacer u盘出现主控故障也比较多!

网友(2010-03-01):
加焊主控与FLAS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