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明基19宽屏液晶,每次都炸灯管!!

楼主(2009-12-26):
客户送修明基FP92W 液晶显示器,开始不亮,测高压没有3.3V触发,其余电压正常,后从驱动板上飞了一根开机出的3.3V,发现任然不显,经检测发现有根灯管断裂,更换后显示器正常亮。客户拿走后,2天返修,拆下发现之前断裂的灯管又断裂了,换了1根。正常。拿走1天后又返修,还是炸那根灯管。更换后有正常,测了1天又不显了,一看还是炸那根。本来打算去掉OZ9938的OVP脚接地电阻。以便去掉保护,但是去掉电阻后,仍然保护。想问问各位i是什么原因不停的炸灯管,听说可以将高压板一路输出接200K欧的电阻来代替那根不停炸裂的灯管,不知可不可以解决?

网友:
1,灯光质量问题
2,高压过高
3,安装问题

网友:
灯管就是质量不好也很少会炸的,是不是你上灯管时,有什么东西阻着它呀,稍一移动可以就被挤压碎了呀

网友:
从原理上讲,灯管是不可能炸裂的。估计还是受外力影响了。

网友:
4楼说的有理 灯管应该是不会炸的  应该是你没有装好  因为如果是高压过高另外3条怎么不炸呢
楼主可以把接口调换下那就可以确定是你没有装好 还是高压过高等其他问题

网友:
你说的200K电阻,是假负载,功率大约要20W.可以代替灯管用。另外你可以接一个大约30P左右的电容试一下,也可以点亮。在一个屏上连续换几次管,屏没有坏,万幸啊

网友:
多谢各位楼上的回答!我最后一次换的灯管没有炸裂,但是确实是坏了,不亮了!可能真是高压过高,不过想问下,是什么导致高压过高的呢?是反馈电路的问题吗?还有就是楼上,我在努力老兄,如果换电容的话是30PF,700V以上的高压电容是吧?

网友:
700V ?

估计有点低吧

网友:
没装好 检查一下背光折射板式不是有突起的 以前受热变形了  我遇到过 这种装不到位但是强行装的上去后果严重

网友:
接灯管的变形了吧

网友:
高压过高应该不会炸灯管吧?可能是安装有问题发热变形断了吧?

网友:
应该是安装灯管方面出问题

网友:
连同高压板一起换了不就解决了吗,何必这么费事啊

网友:
改下高压板吧··
不要搞的那么麻烦··修了几次了·客户意见大的很拉··

网友:
灯管没问题. 肯定是安装不到位.

网友:
我觉得高压过高,不可能,因为OZ9938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做得非常灵敏,在损坏灯管前就已经保护了,况且,别的灯管没坏了,如是仅此管的电压高,也不可能,因为负载不平衡也早已保护了,

网友:
高压过高应该不会炸灯管,可能是安装有问题发热变形断

网友:
可能安装时, 不到位压着吧

网友:
LZ说爆炸未免太恐怖了··可能是您老安装上有问题···导致灯管受挤压·不行就改个两灯点点看·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这个问题,修好来说说

网友:
屏先不装灯管,点亮看看,烧两天看看还暴不暴?不暴就是安装的问题,暴就是电压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灯管应该不会炸,高压高了也不会炸灯管吧,应该是安装不到位哦.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装好

网友:
将4灯换成2灯的高压板,用2个灯算了。

网友:
估计 质量不行----灯管 2头的连接处 会产生 高温 高压-
如果 灯管 --不行 如果有 弯曲 等现象 就会出现裂
--
还有是不是 客户 那里 自身问题 比如 有小孩 捣乱-----等

网友:
值得参考  感谢楼主

网友:
灯管就是质量不好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