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发出alwon和therm_stp#信号,要满足什么条件

楼主(2009-12-26):
机型:DELL  D630
故障:不加电
检测:没有3V  5V,测量发现6236的14 脚EN信号没过来,EN信号是alwon和therm_stp#分别经过PR67和PR66转换过来的,发现这两个信号都没有,现在不知道要发出这两个信号要满足什么条件,这两个信号有没有先后顺序,请求兄弟们帮助!

补充:适配器中间针没有电压,对地阻值850左右,不是适配器的原因。不过我觉的这应该不会影响到不加电,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。

dell d630 ICH8 JM7BMB_C2B_1103 FOR 128MB.pdf

网友:
高手们都忙什么去了,快来帮帮忙吧!

网友:
查EN信号的源头啊 源头有再查路线

网友:
应该在AVIN。换个电源试试。EC没有检测到电源,关断了ALWON输出。

网友:
先看看6236供电脚有没有电压,ALWON是由EC控制的,检查EC的工作电压具备不,再查开关脚有无电压,否则很可能是EC坏了。

网友:
接上可调电源,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?感觉开机芯片好像根本没工作。重点看看与下面的电压有关的电路

网友:
先看待机是多少,在量电压在那就没过去啊

网友:
先换EC    在看看BIOS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换过了,还是一样的症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就是不知道EC工作都要什么条件才上来发贴的,正在学看图纸,有些还不是很清楚,还请各位帮忙看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ACAVIN这个信号查过没有?根据图纸,3.3V是正常值。这个信号不正常的话查8371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先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有,晶振是否起振,主要工作电压是否有,多量量,就知道了,如果不想量,先把MEC5025换了再看

网友:
感谢楼上兄弟的热心帮忙,此机已找到问题,就是ACAVIN这个信号没有,于是查与此信号相关的三个点,查着查着这个信号又有了,加电正常开机,怀凝是与此相关的三个地方有虚焊的地方,于是加焊了一遍,OK!
前些天比较忙,没及时上传结果,后来忘记了,现将结果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acavin信号没有,应该可以电池开机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