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鼠标附近有一 标有PSI的一个元件 不知道是什么

楼主(2009-12-26):
我有一个杂牌子的板子  键盘鼠标插上不能用   在键盘鼠标附近有一  标有PSI的一个元件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 可以用什么代换吗?
图片如下:

网友:
是保险吧 是不是P51呀

网友:
不像保险啊

网友:
同样大小的电阻代换就行了,   个头大小差不多,阻值差不多就行了!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 估计是保险

网友:
不是保险就是二极管

网友:
拆下来量量先

网友:
看那图片不清楚,如果看像是FS1,那就应当是保险

网友:
保险,焊盘还看不出来啊。保险的焊盘大啊。

网友:
量下不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用表量下就知了吧!

网友:
你先别管那东西是什么  按正常步骤来修

      修键盘鼠标不能用的板
第一 先量各脚对地阻值
第二 然后加电看供电是否满足
第三 挖掉滤波电容 检查上拉电阻 供电电感
第四 跑线 看键盘鼠标是IO控制还是SB控制 换IO或加U鼠U键盘

网友:
明显是个保险啊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

网友:
建议:问题解决了,就上来把怎么解决说一下。

网友:
保险吧,好像那个F是印的不好像个P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