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2742没有声音请大家帮忙

楼主(2009-12-26):
我有一台惠普2742内置音响没有声音,但插耳机有声音,查耳机接口是好的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看看 估计是speak 没接吧  拆了看看

网友:
晕,我机器都拆开了怎么会,线不接请教大家呢

网友:
耳机控制电路问题,很麻烦  把控制电路切了  然后接个电阻上去就行

网友:
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的话一般多时功放的问题,看看功放工作条件是不是都具备,不行换个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功放芯片坏了,换一片吧!

网友:
大家没说说喇叭啊,这个应该第一排除

网友:
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机器的功放芯片是哪个芯片,喇叭肯定是好的,请大家帮忙说说那个芯片是功放

网友:
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,把麦克风的线拔了就好,客户不同意拆屏就没有进一步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