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端稳压管发烫,换了南桥还是不行

楼主(2009-12-26):
一台三帝的865主板,状况为不触发,待命下摸三端稳压管发烫.换了南桥后触发了,但第2次触发又不行了,三端稳压管继续发烫,板载网卡无,是插独立网卡的,他的5V过来,1.5输出给南桥供电,5V的电压来自I/O,三端稳压管已经换掉了还是不行.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.南桥会不会又挂了,
不触发
板载网卡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 你的稳压器输入是多少啊 一般是3.3输入1.5输出 5输入3.3输出
这个你可以取下桥 测一下待机 如果还是输出不正常 可能就是稳压器坏了
如果不烫就是桥坏了 并且要输出正常 啊
不插独立网卡你试一下 有的是网卡短路

网友:
刚换了南桥的时候,量三端也是4.5V进.1.6V出.只是开了一次,又出现之前的状况了,网卡我换后没有插过,所以排除它了,会不会是北桥或者I/O导致的呢

网友:
我看多半是你南桥没有换好,所以故障没有解决,你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是由南桥坏了引起的

网友:
我曾经也修到过你一样的主板 也是这个问题 我怀疑南桥挂了 最后客户不修买了块二手的板子了

网友:
管先不换就换SB,不会吧?

网友:
看来南桥又挂了,,,,,

网友:
我上次修的一片LENOVO的板也是这样,换了第一个桥不行,换了第二个能触发跑到C1,我关电准备插上内存存,插上就又开不了了,桥都是拆的旧的,我也不知道好不好,但是第二个肯定好的,再触发不亮时也没有什么发烫的地方,还有复位就是不跑码,网卡摘了也一样。

网友:
现在取掉桥。在插电测测稳压管的输出是否正常
其实这个工作在第一次取下桥的时候就应该做的

网友:
不用拆桥啊,把稳压芯片拆下来,飞两条线,一条进一个地,然后输出空着,测一下输出正常不,维修过程要先简单后复杂,稳压芯片才三个脚,你拆个南桥要做多少工作.

网友:
可能又挂了哟。还有就是IO也可能同时挂了建议换IO和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