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发问题

楼主(2009-12-26):
主板不开机.一切正常.但触发有问题!??
开机排针有电压.
点开机排针.有触发.  但过电阻后无触发! 换电阻 无奏效!!
南桥收不到触发信号! 所以无法开机!! 是个问题!
以前也遇到过同种问题!
急~~!!!
是怎么回事!!
有问题就一起探讨!

网友:
过电阻后拉低,连SB IO??

网友:
这个问题比较广。 先看看金针起震没有。还有就是看看IO 桥供电有没。反正要查的地方比较多。还有就是主板潮湿了也会不开机 建议先洗洗主板吧

网友:
确定不是IO管理开机的吗?

网友:
io sb配合开机

网友:
在这个问题中 你先确定是什么开机  IO SB   有配件时候可以替换 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