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Lenovo M7020激光一体机

楼主(2009-12-26):
现打印出来,纸上面有黑色竖道,左边有两三道,右边有有两道,我看鼓芯上面左边和右边粘有一圈的粉,我把粉清理,还有电击丝都清理后效果可以啦!可用过两三天后就又会出来这样的问题?大家帮帮忙,看是那的事!

网友:
鼓的刮板有问题,,,,

网友:
鼓的刮板我清理了也不行,刮板不就是在鼓芯的一边吗,!

网友:
不是清理就行吧,只有代换试看因该就是2楼说的问题居多,也不排除上粉辊

网友:
7020没有刮板,利用充电刷来清洁鼓。

你说的鼓上有道,是鼓芯击穿了,你看一下是不是能看到内部的铝辊,如果是,没什么办法,得换。

网友:
如果鼓芯被击穿的话,清理就不会完全好几天!能好几天,与粉,上粉辊等都没有关系,个人认为,最大的可能是充电架高压漏电,清理干净,再用吹风机吹,应该能搞定!如果方便的话,可以先试鼓这部分!申明下,我是遇上这样的故障,才敢给点小意见!

网友:
应该是上粉辊下面的那个刮板变形了,可以替换着找故障点,联想7020就这几样东西,耐心点问题很好找的。

网友:
刮板坏了   换个刮板也用不了很长时间  还是换鼓吧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鼓壳变形。鼓芯老化都有可能。建议换个鼓芯先试下。还不行就换整套鼓试下好了。。我碰到一台兄弟2040的机器。鼓结构和你这机器是一样的。也是清理一下好个两天。换了新鼓也一样。。一直都没搞定,后来没办法把大架换了才好。不知道是不是大架有变形

网友:
直接换鼓芯吧!

网友:
这样问题只能代换法呀/那个也不敢和你确定是吧/

网友:
谢谢大家热心帮忙,我试试看吧,把充电棍用水清洗后,用了一个星期,效果很好,但现在又出现两竖道,和两横道,嗯,没办法呀,这样搞来搞去到头来把客户就得罪啦!决定换套鼓

网友(2010-01-29):
很有可能是墨粉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