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富士康给DELL FX280 主机代工主板跑C2

楼主(2009-12-26):
今天客户拿了一台DELL FX280 的主机过来说点不亮 ,我把主板拆下来检测 主板是INTEI 芯片组的 带集成显卡 测试各电压均正常 通电不跑码 偶尔多触发几次跑C2 北桥和CPU座子都在BGA 上焊过了 可是现象依旧 望高手指点
cpu
芯片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可能你的cpu座没做好

网友:
gx280还是fx280? 我没听说过

网友:
修775的板子 虽然CPU座子空焊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我建议 如果不能确定是座子问题的情况下先刷个BIOS或换个IO 这样比较简单 然后再考虑加焊或换CPU座 775的带灯测试座很不错的

网友:
我有个775带灯测试卡 测试的每个A .D线的灯都是哦亮的啊 我又吹了一下 结果CPU没有供电了 晕死了 现在主板不复位 我想问题还是出在CPU座子上 只有再换一个看看了

网友:
我又换了一个座子好啦 谢谢各位指点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