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lq-630k针式打印机

楼主(2009-12-26):
有时开始打印的时候,打印机无反应,拍拍打印机,才打印,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没有反应时看批示灯亮不亮  如果不亮 那可能是电源    如果指示灯亮或闪,一般是有接触不好,,,

网友:
630K维修手册。。。。包括电路部分

网友:
续,,,,接下来的部分,,,,,

网友:
接下来的部分,,,,,

网友:
指示灯不亮,电源有什么问题呢,这是新打印机呀,还没一个月呢?

网友(2010-02-06):
没传完吗?
要求第11个包,可上面就10个啊,而且第10个包我下载了两次都是提示解压错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在你提醒下,我才发现确实是少了一部分,,,这个资料我有,,但要重新压缩,,可能重新压缩的与前面的不能合在一起解压吧
你要是需要这资料,,,我可以单独传给你,,或是我把电路部分单独传上来

网友:
我把电路部分单独传上来,,,

LQ630_630K_630S_635K-C SERVICE MANUAL.pdf

网友:
清洁下进纸感应器

网友:
恢复出厂设置

检查进纸传感器是否有异物,并做哈清洁

简单点豆是这两个问题

网友:
如果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建议还是保修吧

网友:
如果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 那么就试试换个电源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