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张7300GT显卡故障

楼主(2009-12-26):
两张7300GT显卡用VGA口接显示器亮一下就没有信号了  但是用DVI 接口接显示就能正常使用  显卡重现植株过了   请问大虾们指点 这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不会吧?你不是飞线了吗?

网友:
GPU本身VGA部分的电路损坏了

网友:
从DVI把三基色飞线到VGA就行了

网友:
哦  客户说可以加个转接头用  我就给他了 谢谢大家指点  我明白了原来是 VGA那部分电路坏了

网友:
接口问题。

网友:
对LZ 的头像很有科学。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换个行场IC试试?

网友:
行场IC是有什么作用啊,那具体飞线是怎飞啊

网友:
是GPU的问题 想根本解决就换GPU吧 要不就用DVI转接口将就着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