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平图像模糊不清

楼主(2009-12-26):
纯平显示器开机,插上电脑主机信号线,图像很模糊,看不清楚图像。调高压包上的三个按钮也没有用。若不插电脑主机送来的信号,则“无信号输入”这几个字很模糊看不清的。测试了尾板上的G1是负50左右,G2是500V,都正常。R G B电压也正常。后来换了尾板上的前级视放(型号基本相同LM什么的,后面的几个数字是相同的)后,再开机测试,发现开机的“无信号输入”这个框架也不显示了。现在不知道从哪几个方面入手了。望大家指点。
本人修CRT菜鸟,几个显示器的专业名词也是找一些东东看来的。虽然CRT大势已失,但我想作为电脑维修人员,还是应该做个了解的。

网友:
首先说明楼主你把故障扩大了。如果你在调高压包上两个的旋钮时(上两个是行场聚焦,下面的是加速级G2的旋钮),没有作用是不可能的,不论是高压包还是显像管有问题,或多或少都会有变化的。根据你提供的现象显像管可能性大点,和前级视放没有关系的。

网友:
聚焦不好 换管座试试 显示器对管座的要求比较高

网友:
模糊会不会是管座呀?有图像显示就不必去换那个什么LM的集成块吧,如果这块IC的尾数不一样菜单还是乱码呢。

网友:
应该是管座的问题,你可以把管座拔下用吹风吹吹,看故障是否消失,要是消失就换管座

网友:
总要先看下管座,在调聚焦啊

网友:
是把故障搞扩大了,,,,

网友:
谢谢大家,同时也谢谢基地。
果真是管座的问题,用热风吹了一下,显示效果好了许多。没有换管座了。
还有4楼所说的 有图像显示就不必去换那个什么LM的集成块吧,如果这块IC的尾数不一样菜单还是乱码呢。 就是说如果有图像就不必要考虑去换LM是吗。LM视放损坏一般表现是什么故障现象呢。又请教大家了。

网友:
补充,我将以前所换下的LM又重新换上去了。然后再吹管座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同时也谢谢基地。
果真是管座的问题,用热风吹了一下,显示效果好了许多。没有换管座了。
还有4楼所说的 有图像显示就不必去换那个什么LM的集成块吧,如果这块IC的尾数不一样菜单还是乱码呢。 就是说如果 ...
引用 网友A:

管座还是要换掉,不信你等着返修。

网友:
我拆下来用洗板水洗了,然后再放在医用酒精里泡了一阵。吹干再上的。

网友:
如果上去可以了就行,不行在换也不迟,反正自己维修,呵呵。

网友:
管座不换是个后患,我有前车之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