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珠,,,

楼主(2009-12-26):
今天做桥 遇到没钢网的,,  点了半天 ,,吹珠子老是连 , 我看焊油给的又不多,,郁闷了 ,高手支招,  谢谢 了!

网友:
技巧,技巧,除了技巧还是技巧!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/thread-160894-1-1.html

网友:
很好很直接 谢谢2 楼的经验  高手,   明天 继续 点,

网友:
以前点珠前上膏子后用刀片把膏子刮一下,确保膏子薄、匀,这样风枪吹了不跑珠不粘连。当然风速要低。

网友:
这种点法我也试了几次,理解为这样的(不知对不对,请指正):第一次要下很薄的焊膏,这层焊膏主要作用是把点上的珠子能附在上面不跑位(我猜的),点完后就用风枪吹到珠子附到桥的焊盘上(如果你下的焊膏多了待加热过程中焊膏容化就载着珠子跑一堆了),经过第一次风枪加热后原先很薄的焊膏都挥发完了,这时的珠子失去活性作用东倒西歪的附在焊盘上了;接着就要下第二次焊膏,这次可以下多点,在风枪加热和焊膏的活性作用下,珠子能很好的附在桥的点上了,所以在这次加热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珠子排列得很整齐。总结得出2楼说的很对,

网友:
今天  装上去了  00  第一回就成功了 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