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250SATA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12-26):
刚启动头几次就是死机,蓝屏,有时候重启后硬盘都检测不到!
多开机几次后就能正常工作,正常工作情况下,连续一个星期不关机也没事!
但不能关机断电,一旦断电数小时再开机,又会重复如上所述!
怀疑过盘片有问题,因此用mhdd扫描过全盘,结果一切正常!
也怀疑过主板桥芯片不正常,但换了硬盘无此故障!纳闷~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源,数据线都换过吗?

网友:
如果是.11的
需要升级固件解决

再网一搜“固件门”就知道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软件的故障~有LFORMAT或者有MHDD里的ERASE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硬盘电源接口接触不好,或者是电路板故障

网友:
我分析就是电路板病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是电路板故障。

网友:
自从发了这个贴之后,故障居然没有再出现过,我可什么也没有动过呀,这两天用着一直很正常,昏迷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