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USB数据线对地短路。

楼主(2009-12-26):
联想Y430本本有一条数据线对地短路是否可以判断是南桥坏,待机是0.05, 修过这台机的朋友请问待机正常吗?按开机键不触发,待高手解释!

网友:
南桥坏了,当然不触发。

网友A:
南桥的判断USB口判断最直接,对地短路 加是不触发 直接换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三个USB接口只有一条数据线短路,其它阻值正常,请问有没有其它线路影响呀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听客户说是USB插反了,拆机下来看到有一个供USB的八脚IC击穿了,折下来量USB供电脚阻值435,数据线两线是556,量另一个USB接口有一条数据线对地短路,其它正常.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把

网友:
USB的八脚IC
应该是USB的5V供电,数据线对地短路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。一般都是直通南桥的。

网友:
屏蔽掉那个口,在测试下

网友:
数据线对地短路了 基本上 是南桥有问题,主要看USB的线路设备有没有保护
有保护 的不一定是南桥,
但你的机器不触发 很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,测试一下待机情况下的南桥边上32。768晶振二脚 的电压 待机应该是有电压的0.4V左右,二极有压差0.7V左右的压差

网友:
USB的数据线直挂南桥的,其短路可以说就是南桥挂了!

网友:
对地短路了,那就是烧掉了,,南桥呀,,,

网友:
换了在说吧 没什么好说的  再说也是理论  实践下吧 等你好消息哈

网友:
估计 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USB的数据线对地短路或者阻值不对基本上可以判断南桥坏

网友:
一条数据线对地短路是否可以判断是南桥坏。
肯定坏了。100% 。 基地的人是来越专业了,回复完了才看到前边一大片了
我这板凳都算不上吧

网友:
插反了進的去嗎?
USB兩個訊號不管哪個對地都是壞南橋

网友:
先把南桥取下来,看还断不断路,如果不断了,那就是南桥罗。

网友:
基本上南桥OVER了  直接拆了换

网友A:
先拆下南桥再量 看看还短不?要是不短了 就再换个桥上去。

网友:
USB数据线短路基本可以判南桥

网友:
USB数据线直接进南桥

网友:
不用想,南桥肯定是坏了,换了南桥还要换场管,要不然USB 会用不得,我想肯定是弄反了之后,5V电源通过USB信号引到南桥,把南桥弄得对地短路,电流加大再把MOS管烧坏

网友:
USB是否直接连南桥得看是什么样的芯片组

网友:
屏蔽掉那个口,在测试下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描述是已经不触发了,如何屏蔽?
95%应该是南桥坏了,通常数据线是直接到南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