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怪现象

楼主(2009-12-26):
开机有时正常,有时亮下就灭,有时用着用着就黑屏,改用高压板后用几天还是如此。里面还有吱吱响,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,是明基给飞利浦190E代工的,开机也是响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方面出现问题;我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液晶也有个类似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啊,我也碰到过,感觉也是电源问题,就是不知道那个坏了

网友:
还是检查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,然后再查电源。

网友:
代换电源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