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00图纸 ?

楼主(2009-12-26):
各位高手,最近遇到一联想SL400笔记本,进水,烧了两个位置,不通电,换了EC都不行,求此板图纸一份,谢谢!!!

网友:
楼主你求的这些图,都超越了时代。

网友:
哈哈版主好幽默,

网友:
I have never seen this machine , but as far as I know - the project name is "CAYMAN" . It could be Wistron or Lenovo .......

网友:
好像是华硕代工的  ROCKY40

网友:
好像是华硕代工的  ROCKY40
引用 网友A:

I have the next information >

R400        Laguna-3
SL300        Carrera
SL400        Cayman
SL500        Targa
T400        Malibu-4 (lenovo)
T400s        Shinai
T500        Coronado-5T
X200        Mocha (wistron)
X200s        Pecan (wistron)
X200t        Caramel (wistron)
X300        Kodachi-1 (wistron)
X301        Kodachi-2 (wistron)

Perhaps in case of ASUS, the project name does not equal the name of schematic ........

网友(2010-03-19):
回复 网友B:
SL400=ASUS  Caym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