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90SW8

楼主(2009-12-26):
飞利浦190SW8显示器无5V 12V电压输出,同行都说变压器坏了,不知道怎么判断变压器的好坏。请论坛里的朋友讲解一下。变压器的线圈绕线图。谢谢!

网友:
应该是开关电源的故障,开关变压器极少损坏,修电源就可以了

网友:
开关变压器坏的几率很小的,主要查初级和次级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