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160G硬盘变成13M了

楼主(2009-12-26):
今天帮一个客户修电脑发现他的160G希捷变成13M了,用过PQ,DM来分区,DM里硬盘显示也只有13M,然后我用别的电脑做一个重盘进入系统,那个硬盘也只有13M!

网友:
注册表坏掉了吧

网友:
分区表的问题,找个分区表的修复软件修复一下就OK了

网友:
用MHDD NHPA恢复看看

网友:
或是全部置零也行,,,

网友:
看过跳线了吗?

网友:
有可能是跳线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对刻 刻没了。。。用DM可以更新

网友:
DM erase mbr,就可以了!

网友:
指令重建ID

网友:
mhdd看看认得到吗,MHDD不用BIOS支持,可以查隐藏容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