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0进水

楼主(2009-12-26):
东芝M300机器 09年初购买,客户机器从背面进水,故障现象能开机,到TOSHIBA画面就不动了,大家都来说说可能是哪儿的问题?

网友:
楼主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帖,有灌水的嫌疑哦!  而且这个帖子也是  进水了叫大家谈谈什么地方坏了? 注意 你发帖越是认真 大家才越会认真的帮你参考,你提问敷衍了事,帖子是没人愿意理睬的

网友:
南桥进水了吧,一般进logo就是南桥,进系统死机,一般是北桥

网友:
谢谢 明天 南桥加焊一下试一下 因为能开机 所以感觉供电应该是正常的,能显示开机logo 感觉机器应该是正常了,但是到LOGO不动了 感觉又不正常,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,明天汇报 结果

网友:
装烤箱里   烤上4小时就OK

网友:
哪有这么多烤箱啊  先换南桥看看吧 等你好消息

网友:
没烤箱修什么板子。进水的笔记本,首先是要干燥。我支持5楼的说法。可以干燥好的,就不要去做BGA,总会对桥有伤害的,热冲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