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三星 LTA320W2-L14 花屏

楼主(2009-12-26):
如题~整个画面只有最顶5CM是正常的~经测试证实是屏体问题,屏的逻辑板 320W2C4LV6.4 是好的,有朋友修过未?
三星

网友:
记得论坛有位朋友说过。有横线的大多是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100%是屏问题!松下有很多个型号也是用这个屏,也是一样情况,热机一段时间后慢慢变好!

网友:
是屏坏了,,,,,很可惜,修屏的成本很高 而且修复的几率也不大

网友:
屏坏了,别修了。

网友:
呵呵 还真误以为是显卡坏了呢

网友:
有没有屏线的可能啦

网友:
先换条屏线试试吧...

网友:
屏坏了100% 像这种问题应该可以修理好

网友:
显卡或驱动版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的问题,你拿去别的机子试下就知道啦!

网友:
换屏试一下呀什么都有可能呀

网友:
换个屏吧,换屏和修屏的成本差不多

网友:
可以联系我 13357131889 可以修理

网友:
你搞一下屏线试一下.不行就改个驱动板

网友:
修屏很贵的

网友:
屏坏了。还是软问题 楼主放弃吧

网友:
换个屏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(2010-01-25):
先代换下屏线,如果能排除驱动板以及逻辑板的问题,那就直接是屏的问题了。这样的现象能不能排除是高压的问题?????会不会是高压板拉弧导致的?会不会是灯管老化导致灯管的电流检测问题?还有是不是屏供电高了?
期待你能全面的检查下 !!
凡是修机器之前要一定全面全面的检查数遍后在下结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