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1210 GO7400的显卡有没有09版的相应显卡可以代换 ...
Dell m1210 GO7400的显卡有没有09版的相应显卡可以代换?

楼主(2009-12-26):
据说用D620的御用显卡QS110MT可以代替?有代换成功的朋友吗?
感谢无边思绪版主,明天替换一下试一下,这机器显卡被人换过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,明天亲自换一下试试,结果 明天发出!~
显卡

网友:
形状一样就可以换

网友:
是指的 锡珠的 排列一样么 ?

网友:
电容排列等等

网友:
好像我用7300的代换过7400的 你、笔记本型号是联想C430A

网友:
7200 7300 7400完全通用。

网友:
7200 7300 7400 可以通用吗
昨天DV20007200换的7400不亮啊

网友:
换显卡后机器还是不亮,用电源表测试电流表指针打到0.8A处不动了,
待机电压:3V 5V 1.2 1.8 1.5 CPU供电 0.98
是不是换显卡后BIOS不认?

网友:
在本论坛看到好多关于M1210的机器都没有解决,这机器真是麻烦,南桥GBM也换掉了,还是不亮呀!
一是没有图纸 ,二是没有思路 DELL的好多机器和正常机器不一样

网友:
难道还要改bios ,? 理论确实是这样

网友:
7200 7300 7400是可以通用的 不需要改BIOS 的110mt可以代换7200 应该他没都可以通用吧

网友:
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儿的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不能通用吧

网友:
7200 的 代换M1210的 7400 显卡芯片 完全可以代换。放心吧。

网友:
关键是换上后 机器不亮了

网友:
期等你的结果。。正常不一不定是能通用的。

网友:
我也换了好几次!电流看上去是亮了!可是接屏还是没反应!换了7200 110m还是一样的跳变!可就是不亮

网友:
至今未解决 直接换的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