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K7主板奇怪短路现象

楼主(2009-12-26):
升技K7主板
故障是不跑马。此版触发和复位时钟都正常,内存和U电压都正常 就是在量测到南桥旁边的一个保险电感时发现短路,取下电感量测靠近南桥这段阻值有80了但是另外一段为零,估计是产生电压的那端短路了,跑线路 但是找不到,准备飞线 但是不知道电压是多少啊 , 想了一下 会不会是南北桥的1.5V 于是看北桥有没有短路, 结果发现北桥旁边的一个0欧电阻 短路,拆叫以后 靠近北桥的一端不短了 另外的一端阻值为0. 跑线路 发现好像是走中层去了 板背面有孔 但是没有出线,请问大家 这两个端路的地方是不是南北桥1.5啊  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可以轻松的跑到 供电管的啊,  请大家给个思路 、本人在线等

网友:
请问你现在拆下北桥了吗?

网友:
北桥 这边不短路应该是 供电那边有问题了 但是 桥的供电MOS 管一般很显眼的啊 你用二极管档去 试试桥附近的供电 单元输出端 看看

网友:
南北桥1.5V应该不在南北桥的旁边就可以看得到的,应该是一个MOS管来转换的吧.

网友:
就是找不到出线,应该是MOS管 但是没有找到啊  不知道是 个什么电压,哎 就是跑不出线路
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南北桥都短路   但是不是桥那段短路 不知道这两处电压是不是来自于一个供电单元
月饼  飞翔大哥过来帮忙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