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怎样写程序

楼主(2009-12-26):
请问大家:液晶显示器怎样写程序,怎样操作,谢谢大家给我讲解一下

网友:
你要有编程器才行啊
我的是这样的
先把编程器与电脑接好装好软件准备好资料
然后把主板的基本工作条件弄好先不开主板 把主板和编程器连起来(我的是用VGA线连的要那种原装线)
开启主板和编程器
打开软件选择你要刷的板子的型号
选择资料
选好了就点开始

网友:
目前常用的编程器有专写乐华的,专写鼎科主板的,专写凯旋主板的;从编程方式看:有并口的,有串口的,还有DDC的(VGA)。有ISP的,还有非ISP的。不知你选哪一种?

网友:
我用的是建华给我的编程器,我还没有用过,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操作,我的连接主机的是并口线,连接驱动板是VGA线,我现在有一台hp VS17的惠普显示器  MCU为gm2621-LF    屏型号为M170E5-L09,请问大家有没有程序,怎样去操作写程序,感谢楼上的师傅指点,谢谢

网友:
你要有专用的编程器呀  编程器有说明书

网友:
我的是创强EP1112A。不知道大家用过吗,可以和交流经验。

网友A(2021-10-12):
我用的是809f,好多接口,USB,VGA,HDMI等等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