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玩游戏死机

楼主(2009-12-26):
七彩虹X55O双128的显卡 一玩游戏就死机 不玩游戏正常 供电正常 做过主芯片 更换过电源管理芯片 都没解决问题 用软件测试结果也没报错 就是测试的时候不显示测试过程画面 显示器好像是突然没信号了显示器的灯也在不停的闪 不过测试完了听到显示器启动的声音就又显示了 现在没思路了 请大家帮忙

此卡以修好 现在像大家汇报一下 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我把APW3055换成D1703后就好了 已经跑过3D 没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自己的就找个芯片换上,这种问题和BIOS应该关系不大

网友:
多谢版主指点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忘说了 就是死机的时候能听到显卡发出一种滋滋的声音 一直在响

网友:
如果是显卡本身发出的声音。。很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或电源部分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是啊 我也怀疑是电容漏电就把所有的电解电容电容都换了一遍  电源部分把显卡主芯片的电源管理芯片以及和它有关联的APW3055都换了 可还是不行  我准备明天换一下主芯片试试 我修东西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 呵呵

网友:
有的时候不为挣钱就为搞个明白 积累经验

网友:
此卡以修好 现在像大家汇报一下 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我把APW3055换成D1703后就好了 已经跑过3D 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