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不能引导 出现怪问题 满屏P

楼主(2009-12-26):
这个我前两天本来发了贴,先天晚上写的,第二天清早就被别人收到回收站去了,真是不心甘,我又没有保存,所以今天我再来弄一遍。
也是前几天,别人送来一台IBM的T40的笔记本来修,外观还是比较新,等我全部拆开,拿出主板一看,心里冷了半截,板子被别人修过,并且修的比较彻底,北桥焊过,南桥也焊过,BIOS,H8 ,TB62501 就连PC87392 也动过,MAX1845 也动过。我想,要修好它,肯定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   首先,用万用表大概测了一下,没看到明显的短路,就打开维修电源,调到16V,接上主板,待机为0。02 正常,于是测电压,这款机器,一接电,MAX1631就要产生5V 3。3  12  MAX1845 产生1。8V 1。2V  ,待机状态下,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,于是短路开关,看测试卡,不跑码,没复位,先测CPU电压,1。1V多,正常,内存电压,2。5V 1。25也正常,再测北桥上小电容的电压,2。5V有,1。8V 有,1。3几伏也有,就是没有1。05V VCCCPUIO  查相关电路,都是正常的,再用万用表电阻档测北桥上的电容,对应VCCCPUIO上的小电容,发现只有26欧,小了点,这上面的电阻应有50-80欧,有点短路,于是拆下北桥,为了确定是北桥引起CCCPUIO不正常的 ,再接电,开机,CCCPUIO瞬间有电压,可以确定北桥有问题,找一同样的北桥换上,用表监测电压,1。05有了,关机,插上检测卡,内存,外接显示器,显了,并且显示正常,我以为大功告成,于是把机子全部装起,开机,提示要密码,我叫客户输入密码,不过客户好像不太记得了,输了好多回,最后才记起,我以为马上就可以进入WINXP了,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,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进入WINXP,而是出现了满屏的P,并且还一直往下走,就像一直按着键盘P键盘那样  ,也没有死机,我以为是系统,或者硬盘有问题,重装了系统,并且换了硬盘,还是一样,用光驱,和U盘都没法启动。可以确定还是主板问题,内存也是好的,只有再次把机子拆开,再仔细把电压再测一回,都是正常的,仔细测了硬盘接口,光驱接口,都是正常的。没有办法了,只有再看看别人修动过的芯片,并且重新焊了一遍,就连南桥都重新做了,情况还是一样,再回想想,硬盘光驱能能找到,BIOS能引导,其它设置也正常,应不是南桥,以及相关电路的问题,系统,文件交换都是在内存里完存的,而内存又是好的,难道是内存控制器还是北桥的问题,是我没有做好,还是北桥本来就有问题,(这个桥我是在别的坏的主板上拆的),只可惜我现在没有其它的北桥了,(北桥是8255PM)并且做个北桥也不容易,所以请问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,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是不是H8没焊好啊!

网友:
显卡虚了还是北桥啊,压一下试试

网友:
路过学习? 是BIOS 的问题么?

网友:
不会是BIOS问题,我看是显卡被你做北桥的时候,弄嘘嘘了

网友:
可能是BIOS有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,BIOS不配,还有可能是密码芯片呢?

网友:
修好了,支一声,让大家知道些。

网友:
h8肯定是没有问题,我换过试了

网友:
显卡的话,应也不是的,因为进BIOS,以及自检显示都是正常的,并且没有系统的时候,网卡起动信息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我没有密码芯片换,但是我想,客人保存的密码能够正常调出,好像不会是它有问题吧

网友:
满屏的P 是什么意思啊。

网友:
在重新做一个北桥看看吧

网友:
满屏P就是,到硬盘引导那里的时候,就像在DOS下 长按键盘P键那一直往下走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长按键盘P键那样一直往下走

网友:
密码有很多种,到底是什么密码呢?弄清楚以后才能有的放矢。

网友:
期待楼主修复后给个回复!期待中,很期待

网友:
这个故障比较难,没有遇到过,期待楼主的修复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