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急, 急, 高手请进!R52不过内存!

楼主(2009-12-26):
那天接到个机器, 来的时候就动不动就掉电, 然后拆机检测, 发现内存槽上面的小IO虚焊, 然后就加焊下, 谁知道焊完之后就不过内存了! 内存电压正常! 915GM集成显卡的R52请高手指点!
显卡
掉电

网友:
没人帮忙啊!

网友(2010-02-02):
有没有查下那个IC是管供电还是信号,有没有损坏啊
你提供的资料太少了

网友:
你看一下全是IBM大多一样的 为了泡MM修台一波三折的T42,正常显示10秒黑屏一例

网友:
里面有个内存不过加焊北桥

网友:
你还是告诉我们你焊的哪个IC吧

网友(2010-06-23):
首先测你加焊的IC条件吧 正常的话 打内存阻止 内存不过多为 供电 北桥 只类引起的 前提条子是好的 槽子没虚焊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加焊北桥 试一试 90%以上可以好

网友:
估计还是那个io问题 !! 不成在东北桥

网友:
把那芯片换了,不行加焊北桥

网友:
IBM经常出现不过内存的,引进的原因也较多具体要看什么原因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