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普 XG-P25X 投影机灯泡更换及复位

楼主(2009-12-26):
夏普 XG-P25X 投影机灯泡更换及复位
    在累计使用时间达到约1 , 400小时之后,或发现影像与彩色之品质有明显下降之时,建议您更换灯泡。请按照如下步骤非常仔细地更换灯泡。

    拆卸与安装灯泡模块

    1 请务必要握住把手来拆卸灯罩。一定不能碰触灯罩的玻璃表面、以及投影机内部的其他地方。

    2 为避免您本人受到伤害或使灯泡损坏,请务必非常仔细地按照下述步骤进行操作。

    3 更换灯泡时请务必更换空气过滤网。空气过滤网与灯泡模块在同一包装之内。

网友:
看完这段教材后
我有个感觉·
那就是 这和喷墨打印机有点相似
是不是说这旧的灯泡其实也没坏 还是可以用的
只是投影内部的计时器到时间了·
要清个零··就像废墨满错一样·····

网友:
看完这段教材后
我有个感觉·
那就是 这和喷墨打印机有点相似
是不是说这旧的灯泡其实也没坏 还是可以用的
只是投影内部的计时器到时间了·
要清个零··就像废墨满错一样·····
引用 网友A:

大部分对,正确来说,灯泡使用一段时间后,会明显的变暗,亮度很低,在更换灯泡的同时还要对计时器清零,等于新灯泡装上去,要从新计算时间,

网友A:
大部分对,正确来说,灯泡使用一段时间后,会明显的变暗,亮度很低,在更换灯泡的同时还要对计时器清零,等于新灯泡装上去,要从新计算时间,
引用 网友B:

版主的评论很对。

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:灯泡是有寿命的,超期服役会爆炸的。小点只是冒个泡,最严重的如炸弹,会把光学组炸乱。不同于打印机等的清零,打印机清零大不了打的效果不好,没有生命危险。

网友:
这种惰性气体灯泡爆炸的可能性很小。亮度慢慢下降的原因是灯芯内的气体含量下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