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气体烙铁快速拆、焊I0等贴片元件。

楼主(2009-12-27):
把气体烙铁装上喷火头。旋转出气点着火调节火焰合适长度。先快速晃动加热一下IC脚,再涂上焊剂(拆下时也可不涂)。然后利用火焰尖部,快速晃动烙铁,使火焰尖绕着IC引脚快速旋转加热,大概转四五圈引脚锡熔化赶紧把IC挑起成了。千万不要停顿火焰加热一个地方,否则会烧焦线路板或IC。拆贴片电阻电容,主要把火焰尖对着零件快速撩几下,锡立即熔化可取下零件了,火焰运动区域如有塑料件要用金属箔挡住。焊接时先使IC脚对准位置,可先焊固定四 角二个脚使IC不移位。涂焊剂。同样用火焰旋转快速加热,用镊子、螺丝刀等轻压,看锡熔化后移开火焰,继续压IC一 会待锡凝固才移开镊子。焊接电阻电容三极管,先把零件放着位置,轻压住,用火焰尖快速撩二三下零件位置,锡立即熔化零件焊接上了。动作运用熟练操作比用风枪还快。

网友:
温度过于集中,同时可能会把元件氧化了,,,

网友:
那个并不好用 好用的要上千 便宜的那种头子一烧就坏了 不能经常用 再说也与燃料有关 用打火机气体的 烧完了板上有黑灰     不过楼主要有那种好用又便宜的麻烦推荐下 我就非常想要这么个东西  我上门去修电视 经常是电压低烧不热烙铁 要有个气体的会省不少事

网友:
确实比风枪快,但是把PCB烧变色也比风枪快的多

网友:
想想就恐怖,脑海中不断出现乙炔焊枪

网友:
这种气体铬铁操作不好很容易损坏电路板的。

网友:
十几年前我们曾买过那东西,把板子烤鼓是常事。

网友:
危险物品 新手慎用...

网友:
去淘宝搜索“气体 烙铁”很多介绍的。

网友:
运用熟练,几秒钟就能拆下贴片零件。

网友:
以前修LD机用过,但温度太难控制了,很容易将板子烧起包。

网友:
楼主,你如果运用熟练就一样都不用买的,有个煤球炉子就可以BGA了!!!

网友:
玩熟到话直接用打火机也可以!

网友:
气体洛铁的喷火温度为1300度。不好掌握

网友:
我就是这样快速拆贴片的,不伤板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以前试过,一下就把元件给烧焦了。可能我练习不够。

网友:
玩熟到话直接用打火机也可以!
引用 网友B:

用蜡烛也可以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控制的温度,风度和时间比风枪还要高要求

网友:
最好还是不用,温度太难控制

网友:
听说便宜那种烙铁头太容易坏了。商家给我介绍一种意大利产的,东西做工不错。就是价格贵好多。实在咬不下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