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vostro1000 黑屏求助

楼主(2009-12-27):
一台DELL   第一次点,有背光,点个半个小时左右,背光消失,能看到背影,外接显示正常,已测过是高压板的ON/OFF信号消失
这台的显卡是ATI芯片的,  因为外接正常,想问有什么办法,可以不大修的前提下,拉条线点亮背光?

没办法,后来重做显卡解决的,显卡是ATI  X1150的显示核心

网友:
把高压条上的亮度和开关短接。

网友:
找个高压条替换下,点一下灯管

网友:
这个本子的显卡是ATI X1150的,没办法,后来重做显卡解决了